显卡花屏之另类维修!

楼主(2013-04-23):
今天一朋友拿了前几天我卖他的一旧电脑来维修,花屏严重,直接进不了系统!
开机看了下,换了一块显卡给他就好了!

拆下来的显卡风扇很响,以为是风扇问题,拆了风扇,装上新的!金手指也搽了。没用,问题还是依旧
但是始终是找不到问题!
卡看上去很脏,就把显卡拿回家刷版··。。。

准备了一把牙刷,和洗衣粉开始工作····

用力的往死里刷,哇卡卡,··

清水冲洗····中

挂在衣架上晾干····

彻底干后装上新的风扇实验····

开机了,哈哈,又可以使用了

真不知道这个是出现了什么故障,怎样也可以···现在用在家里的老电脑上,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主板也能洗了  洗好晾干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用加热烘干吗?

网友:
晾干后,最好再用无水乙醇泡一下,将电路板内残余水分吸出来后烘干。

网友:
此法肾好,受教了。。。碰到修不好的花屏故障可以一试

网友:
不怕氧化腐蚀吗?

网友:
人才啊 还洗衣粉  牛人

网友:
用水也可以洗板啊,不怕被腐蚀掉吗?

网友:
牛人 第一次见用洗衣粉的

网友:
我修电源一般都是用清水加洗洁精清洗,但不是晾干而是热风吹干。晾干不知道能不能行,期盼结果。

网友:
拜摸啊    楼主人才

网友:
牛人,洗衣粉都用上了!俺们自愧不如啊!

网友(2014-04-03):
这是什么原理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