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WD

楼主(2013-04-23):
我有一盘 250G前面扫描有100多个坏道,我用修复工具修复了 再扫没发现坏道  然后又把前面的几十G容量给隔离开了 在分区做系统 可是做系统还是很慢为什么啊  smart也正常 !那速度简直就是一蜗牛 谁有什么好点办法没?谢谢大侠

网友:
用diskgenius修复试一下。

网友:
没有坏道的话,就检测一下固件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我用WDR 3.6版的看了也没什么  是不是前面坏道屏蔽的多了 前面不用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