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怪故障,请求支援!

楼主(2013-04-23):
联想Z460 开机无显,接直流稳压电源,待机0.01正常。
触发后,电流能上到1.3,然后回到0.9几,1.1几,再上到1.25,再回0.9几。来回折腾。

表面的现象就是:风扇一会儿转起来,两三秒停下。然后再转起来,循环往复。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拔下所有外设,故障依旧。

焊下bios电池,电流上到0.5几,回到0.01。再关机,开机,电流又回到1.2几,风扇恢复最初反复折腾的状态。

内存换过。 给南桥加焊试了一下。给北桥加焊试过。 均无果。

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刷BIOS试过吗

网友:
没有刷过bios

网友:
让我想起了USB过流的症状....

网友:
查下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查电流,一步步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了???

网友:
刷了咱们论坛这里下载的一个Z460 bios, 风扇不来回折腾了,风量变得很大。直流电源的电流显示是0.95A不动了,风扇一直转。 依然是没有任何显示。  真囧啊。。。,

网友:
把机器都装回去,只插直流电源不装电池。待机0.01,触发有明显的电流跳变。0.01-0.4-0.9-1.15 ,电流稳在1.02 ,仍然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