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希捷320G硬盘,有时认得到盘,有时又认不到!!

楼主(2013-04-23):
我的一个希捷320G硬盘,有时认得到盘,有时又认不到!!用软件扫描了C盘,没发现有坏道!!是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可认不可认?试一试用光盘(以前那种)高级分区工具,应该能行

网友:
好像不怎么有规律,主要是接上硬盘,第一次开机,肯定能认得盘,想用软件查看硬盘,或者进PE,硬盘就会不见了!!重启一下,硬盘也认不到,。要关机再开,又能认得硬盘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是不是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
线的问题可以排除,我换了几条线都是这样,硬盘和板的触动都清理过,还是一样

网友A:
换电路板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路板应该可以解决...

换电路板是不是还要刷固件啊??不会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电路板是不是还要刷固件啊??不会哦

换电路板要换rom芯片...这个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路板要换rom芯片...这个简单.

就是8脚那块吗?说得容易,这硬盘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啊,刷固件会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8脚那块吗?说得容易,这硬盘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啊,刷固件会好吗?

我自己换了很多块是因为电路板不良(因为主芯片高温老化造成),的硬盘 了,都 是时认时不认的盘,换了就好,当然这种东西没有人敢百分百保证一定是板的问题的.但大部分是板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换了很多块是因为电路板不良(因为主芯片高温老化造成),的硬盘 了,都 是时认时不认的盘,换了就好,当 ...

恩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对于不稳定的盘,可以先复位smart表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稳定的盘,可以先复位smart表试一下

不懂哦,什么是SMART表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哦,什么是SMART表啊?第一次听说

听说过PC3000没?修固件的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PC3000没?修固件的好东西

这PC3000是不是要和卡一起才用得了啊?没用过

网友D:
三星2.5寸 银盘 160g 板号BF41-00157A 硬盘号 HM160HI 坏了不知道是板坏了还是盘坏了,通电板一个部位发热,但盘片不转,里面很多珍贵资料,关键是孩子的照片,不知道能不能给看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87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星2.5寸 银盘 160g 板号BF41-00157A 硬盘号 HM160HI 坏了不知道是板坏了还是盘坏了,通电板一个部位发热, ...

等待高手解答,希望你的盘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等待高手解答,希望你的盘能修好

哎,有人回了不少意见,问题我太菜,根本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有人回了不少意见,问题我太菜,根本不会啊

我是青岛的,你可以到我店来我给你看看  加我QQ  23247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