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三洋 Z4000 投影机生态和自然模式会掉电

楼主(2013-04-23):
接到一个客人的投影仪,点不亮,报警,报了价格让客人走了,第二天吧灰尘清理干净,风扇加油就好了,给了客人说会掉电,我拿着一试,发现灯泡模式引起的,只要调整到自然和生态模就会掉电,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上图片老是失败,这是截图

网友:
我第一次修投影,灯泡下面的盖子没有上,不通电,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指教一下吧

网友A:
基本所有的投影仪灯泡盖子下面都有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灯泡后盖是否盖好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所有的投影仪灯泡盖子下面都有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灯泡后盖是否盖好的,你仔细看看

哦,原来如此啊,谢了,总算是搞明白了

网友(2013-06-02):
还接触这个比较小。。。希望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