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50 不开机 大家看看 帮帮忙 急急急

楼主(2013-04-23):
拆机发现触摸板处有进水的痕迹  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清理接好后  还是不开机    待机0.001  开关条有3.3V 就是不开    程序顺便也更新了下    这种触摸的没修过呀   什么情况啊     再问哈大家  这种触摸的开关  短接能开机吗        找了个别的三星的触摸板   换上还是不开    急急急

网友:
呵呵 是不是断线了啊  或者供电问题呢  呵呵

网友:
触控板可能坏了,买个试试

网友:
触控板供电都正常    换了个别的机子的  差不多一样   还是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