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移动硬盘显示有空间占用,但看不见文件维修案例

楼主(2013-04-23):
同事一块移动硬盘,在一次使用时突然发现原来里面几十G的数据,现在一个文件也看不见了,勾选文件夹选项里“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去掉“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夹”选项,仍然看不见硬盘中的数据,但用DiskGenius、R-STUTIO等软件都能轻松看见原盘中的文件,要恢复这些数据看来也很容易,就是要浪费很多时间了(东西很多,呵),用WINHEX要看移动硬盘的MFT表也没有偏移,于是怀疑磁盘上有错误,开工:开始菜单——运行——“CMD”——进入移动硬盘所在盘符——chkdsk /f,过了片刻,显示删除了几个EXE文件夹病毒,并修正了磁盘错误,卸掉移动硬盘,再重新插入,打开看所有文件原封不动的都还原了。哈哈!

网友:
这个是一种方法 学习啦 mft表怎么可以找到呢 有什么标志么

网友:
chkdsk命令很管用,只是现在使用dos命令的不多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的再细致一点,这个打算好好学学呢。

网友:
$MFT:(Master File Table)文件,主文件列表,要通过WINHEX来查看、修改了,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很多案例可供学习的。

网友:
是我的话先拷贝出来,慢慢的研究

网友:
WINHEX 这个软件一直没有学会是怎么用的

网友:
需要学习的不是WINHEX,而是文件系统。

网友:
CHKDSK命令尽量少用 ,有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