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啊:四灯高压改两灯?

楼主(2013-04-23):
      本人小白,今天修了一杂牌液晶显示器,是雷击的,对电路不是蛮懂,现在只会换板的阶段,此显示器是两灯的,我手头只有四灯高压条
当时也没查资料,直接用通用电源,四灯高压条改,只用了一边的灯口,试了一下蛮正常,就装上了,用了二十几分钟,闻见了糊味
显示器后面冒起了青烟,吓得,赶紧拔了电源,又拆开检查,发现高压条的另一边的烧糊了,这才上网查询,有什么去IC保护,
有的说直接在插口处用导线短路,有的则说用电容短路,也有说直接去掉高压线圈,也没下文,我尝试用导线短路,但还是冒烟,我想,干脆把高压线圈拆掉,看能用不,结果拆了就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感觉这通用配件太强大了

网友:
拆掉高压线圈是正道,不过多数还需要给IC去除保护的,要不会出现一亮即灭。

网友:
我就是拆了线圈的,因为手上正好没2灯的了

网友:
去掉一组工作组嘛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这样改完全不错.就当一种经验哦.

网友:
你如果是新手还不怎么会维修的话 店里就应该多备点可以代换的配件

网友:
显示器两灯管的话你还怎么去保护呢。行不通的。亮度上不去。还是老实的换灯管吧。

网友:
去保护  高压都不用换

网友:
亮度还可以啊,灯管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