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新手学修本之BENQ S32 笔记本电流0.46A掉电

楼主(2013-04-23):
老规矩,附上电路图

网友:
哈哈,月饼的大与门!!!!!!!!!!!!!!!!

网友:
测这样的与门不用断开啊,测二极管阴极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月饼派大弟子,技术好牛的哦

网友A:
请问下,电流跑到0.46A,那个复位信号有没有发出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明了。呵呵。电流跑到0.46,楼主从后往前按着时序检查。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漂亮,不愧是饼哥的弟子。

网友:
饼哥的弟子   就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电流跑到0.46A,那个复位信号有没有发出了?

供电都没出完呢,没有复位的!

网友:
大与门   就是不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