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可以通过对地打阻值法判断吗???

楼主(2013-04-23):
我知道普通的办法一般都是通过风枪加热显卡,以此来判断是否为显卡虚焊!
显卡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虚汗最简单就是 加焊没别的

网友:
当然可以,但你通用打阻值,你不一定能找到虚焊的故障,,,

网友:
虚焊一般打值不一定能打到,用焊台才能加焊才是最保守.

网友:
怎么个打法,打了确认虚焊才加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