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判断BGA封装的芯片,其主板上的焊盘“掉点”!??

楼主(2013-04-23):
前提是我们不知道该机器是否摔过,也看不出有摔过的痕迹!我不想只能通过BGA取下芯片后才知道原来掉点了,

网友A:
根据引脚电压,进行分析!
这个只能大致判断,不能100%

网友:
在你平时的维修中这种判断准确的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啊!?你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判断啊,大哥?

网友B:
发现楼主很喜欢偷懒呢,取下芯片可以100%确定是否掉点为什么不这样做?

  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引脚电压,进行分析!
这个只能大致判断,不能100%

望详细解释,不懂

网友C:
老师说过可以测附近的电容,虚焊前和焊接后阻值有点变化,但具体多少为正常就不好说了 要看你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说过可以测附近的电容,虚焊前和焊接后阻值有点变化,但具体多少为正常就不好说了 要看你的经验了!

所言极是,你说得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很喜欢偷懒呢,取下芯片可以100%确定是否掉点为什么不这样做?

   熟能生巧

呵呵。。。有意思的回答!我喜欢!偷懒有点!人的本性嘛!呵呵。。。能有捷径的话谁不想走啊!对吧,哥们

网友:
打胶的片子,只要摔过后没显示,基本都会掉点。掉多掉少的问题。

网友:
有一种几十万的设备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