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常见的双MOS管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3-04-23):
好像IBM和华硕的笔记本用双MOS管比较多,对吧?算便问一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某MOS管是单管还是MOS管!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看图纸,双MOS管分好几种类型~~~有复合型,双N沟复合。常用的有FDS6961,1632等用在内存或者3V5V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