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B+短路  5V微短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3-04-23):
机器型号:联想E42  板号:LA-3541P
一客户拿一台联想E42的机子。说开不了机。
拿过来测试为接恒流源0.06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单板测试所有电感。只有一个5V电感对地为43欧 其它的电感正常
并且B+只有2.V
开始我以为是预供电的B+有问题。 所以我去测预供电的B+
因为我测PD2一端为19V 一端为5V 后来才发现这是错的。。。
后来在论坛里问了一下。才知道要去测真正的B+
测的真正的B+对地为100多。 明显的低了。
然后一个一个的节点去断开。最后断开3 5V待机的节点后阻值正常。
拆一个一个的元件拆啊。。怪了。所有元件都拆了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了想到烧鸡大法了。接5V烧都明显的短路。
我同事用手摸了一下一个上管和旁边的一个电容都短路了。难怪我拆了MOS和电容不行。
我拆一个元件为了不弄错。他不短的话我又装回去了。。二个元件换掉以后B+不短路了
看来以后要注意多个元件损坏啊、。
B+是有了。5V对地还偏低呢。仁宝的机器就是好。到处都有节点啊。。
一个一个的拆。拆掉了所有相连的元件。芯片 电容 还是一样的啊。真是怪了
怎么老这样啊。 又来烧这次以为又会烧出来。可惜只有0.1A的电流
这次以为又是有多个元件损坏。全拆了一个也不装。还是一样的。
难道有什么地方没注意?把图纸又看了一遍。没错啊。所有的元件都拆掉了啊。
又找了一次。这次发现问题了。
此为南桥的一个电压。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发现这个电阻是个10欧的。
取掉这个电阻5V总算不短了。看来是南桥的问题啊。
一般我看到这个电阻没有注意看。看来维修还要细心啊!
换南桥。第一个南桥装上去还是一样的。第二个南桥装上去+3VALW又短路了
第三个南桥装上去总算OK了。。把所有的HBM的桥都拆下来才有一个好的。。。
CPU 内存测试电压上到0.65外接不显示。以为不行呢。接屏试试OK了。哈哈
这个机器的问题可能在老手看来是个小毛病。对于第一次修B+的我来说这个机器修了二天啊!!!
总结起来还是对电路不是很了解。维修时没有经验。不是很细心。
不过还是修出来了。心里还是很有满足感的!!!
也学到一点经验。慢慢的积累吧!!!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有经验了哈哈
下面的几张照片是修的时候拍的。前面的没有拍!!!
 另外:各位看观给点下载分啊!!!

网友:
没有人来啊!!!

网友:
谢谢哥们的5分!!

网友(2015-06-01):
断流直接烧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