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时亮时不亮的故障!(INTEL芯片组,集成显卡)

楼主(2013-04-23):
故障为:取下CMOS电池放电后偶尔可以开机,但是开机之后键盘不能用,系统加载到WINDOW的画面滚动条就一直在那里跑动,始终过不了,当开不了机的时候其电池充电灯不停地闪动,风扇狂转,而且电流没有跳变,只插上电池时同样!换IO之后故障依旧!
解决方法:重刷BIOS

网友:
有些特殊的不容易被人想到的结果,也应该发发了,多给大家一些思路,现在在客户不好应对了,我们这行业就得自己帮同行些,不然这行业没法混了

网友:
呵呵。。说的很对啊!听你讲话的方式,你应该是四川的吧,只少在四川带过些日子!对吧,呵呵

网友A:
原来bios还能引起这种现象啊。
了解了,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B:
原來bios也會有這種問題 學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bios还能引起这种现象啊。
了解了,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呵呵。。。BIOS引起的东西还多着呢,可别小看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bios也會有這種問題 學習了

???请问你是台湾的吗????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
有的时候刷BIOS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BIOS引起的东西还多着呢,可别小看它啊!

恩恩 是阿~~ 難道大哥你也是@@?

网友:
BIOS内部程序丢失,所以倒置故障发生,列如楼主键盘失灵,是属于BIOS对EC键盘控制模块的这方面程度丢失,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是阿~~ 難道大哥你也是@@?

台湾修电脑生意好吗、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找不到这样的转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