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山寨液晶插屏线不能开机,不插屏线可以开机,灯管也亮!

楼主(2013-04-23):
同行送修一台山寨三星液晶,触摸按键的,故障为不进电,拆机看是电源板坏了,这个是电源板跟高压板分开的,刚好我手上有一模一样的电源板,于是换了一块,还是不开机,我把屏线拨掉,再开机可以开机,并且灯管也亮,但是我再把屏线插上再通电开机不通开机,后来我量了电压,1084-33的管子插上屏线输入只有两点多伏,输出只有一点八伏左右,并且有高频尖叫声,把屏线拨掉,输入就有5V,输出有3.3V正常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都说估计是屏的问题,我拆开屏上面的保护盖,在屏线附件量保险是通的,保险后面有个Z1标识的管子也是通的,我在网上查了Z是代表稳压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附上图片求高手指教!
这是屏接口处的图片,望高手指教,这个Z1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那应该是一个电感,本来就是直通的,可能是后面电路有短路了,测一下对地阻值啦。

网友:
量下  117 输出是3.3V 吗

网友:
目测是BOE的屏.....把那个8脚芯片拆掉.插屏线看..应该能开机了...

网友:
如果这个是个电感,那我就没有思路了,明天我再上传几张图片!

网友:
按照这个说法有点像是供电不足啊 楼主把原来的那块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我之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插上屏线开不了机,要等一两分钟才能开机,不插屏线就能直接开机,不知道楼主情况是否一样,当时是由于驱动板电容不良导致的,把一组电容都换了,故障就好了,我记得我换的好像是驱动板上的16V10up的电容,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原来我以为是屏的问题,但我用屏测试仪试了,屏可以确定是没有问题了,驱动板12V插座旁边的CP2894CA电源管理芯片的第三脚跟1084-3.3管子的输入脚相连,有时电源管理芯片的第三脚有5V电源就能正常开机,并且反复试也没有问题,有时只有2.45V就不能正常开机了,是不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呢,楼上说可以换电容,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两个25V 220UF的电容我换换试一试!

网友:
显示器已修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CP2894CA坏,在网上找了资料,手上一个驱动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ACT4060A引脚定义一样,换上去就可以了,现在开机正常了,试了半天,应 该没有问题了!山寨19三星液晶做工还是差!CP2894CA与ACT4060A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