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mcp68m-m2跑D1维修

楼主(2013-04-23):
一块精英68m主板跑D1 刷bioss 压桥无果下步不知道怎么修了的 大师支招
刷BIOS

网友:
有时候桥空焊也不一定能压出来的,可以先拿风枪加热下桥看看有没变化,再上BGA,单桥你懂的

网友:
对的单桥的 太不稳定的 用风枪一般用多少温度

网友:
基本的电压量没有?没有数据不好判断

网友:
已经亮了 嘿嘿

网友:
焊好了 用的什么BGA?

网友:
他的好了吧

网友:
进来 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