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79GM3+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按电源开关无法关机

楼主(2013-04-23):
大家好,我有一块梅捷 SY-A79GM3+ 主板,
故障表现:通电后自动开机,但无显示,再按一次电源开关可正常启动,进入WINDOWS,使用正常,但无论在WINDOWS正常关机还是直接按住电源开关都无法完全断电(关机),只是显示器关了(处于待机状态),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继续转,要断电才关机。

检测过程:
1、目前已换电源测试,确定不是电源问题,初步估计是主板问题。
2、主板清过BIOS,跳线没有问题(没动过),恢复BIOS默认设置也不行,按网上的一些设置BIOS的方法设置过不行,刷了最新的Soyo梅捷SY-A79GM3+ V2.0主板BIOS E1.3G版BIOS也不行。
3、怀疑是主板和机箱之间短路,于是将主板拆了,只按电源、显示器和键盘(因主板本来带显示芯片)裸机测试,还是问题依旧。但这次有些不同的是通电后只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ATX电源也没有启动,要按电源开关才开机,但同样第一次开机无显示,要再按一次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
4、拔下电源开关键再直接通电,问题依旧,排除是开关键失灵问题。
5、这次我没有按开机键,通电后让主板待机,过了一会儿摸一下北桥、南桥和IO,发现都是凉的。
6、看网上一些资料说是5VSB不正常会导致这现象,然后测了一下主板上ATX插座紫线对地电压是约5.1V,电源开关两引脚电压也同样约为5.1V。有些资料介绍主板上和电源的PS-on脚(绿线)连接的有一个三极管出了问题也导致这现象,于是测了主板上所有的贴片三极管,E极和C极之间都没有短路。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还要检测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一下电池旁边的1117S上端有两个贴片电容,其中有一个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我一COMPAQ的原装机也这样,无所谓,不影响

网友:
加焊南侨试试/

网友:
应该是看看IO吧

网友:
请问IO该怎么查呀?谢谢!

网友:
开机自动上电应该是IO坏啦,建议更换

网友:
比较奇怪,现在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没有自动开机,但按电源开关开机后仍然无法关机

网友:
请问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主板HT1VDD_EN信号的测试点在哪个位置吗?

网友(2013-05-29):
有10块 SY-A77M3+梅捷主板,通电马上开机,按开机键都无法关机,通病,正常进到系统关机,关是关了,但是只有硬盘断电,其它配件风扇还在动!不知是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12-14):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IO,这种情况大多数跟IO有关系的,开机针是连接到IO的,如果5VSB有电,那么IO出错就会直接拉低绿线的

网友:
高手指导......

网友(2014-04-10):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4-09-24):
我有一块,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