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也会害死人

楼主(2013-04-23):
   接台进水的ACER 4540(LA5521P),洗洗刷刷再烘烘,开始上电,待机正常,一触发电流到0.12,呵呵,缺电压而已,没什么压力。测下各组电压,发现除VCORE和NB 1.1V没有以外,其它全有了。从哪下手?当然先搞1.1V了。(可能有高手例外吧,反正我是没作多想。)很快发现问题是ISL6228 PIN11没有1.1V_EN所致,这个信号来自EC PIN99 EC_VLDT_EN。其它电压都有了,这个信号为什么不发出来?看下EC部分电路,测下图上标注的关键信号PM_SLP_S3#,PM_SLP_S5#,SUSP#全有,其它并没有有价值的发现。问题在哪?EC?换一颗还是那样。BIOS?刷一遍没有改变。挑起PIN99,测在路电阻,待机时48欧,触发后52欧。看起来EC已经有了动作,是什么原因拉低了这个阻值?一直纠结这4欧的阻值变化,三招五式全试了个遍,没有一点进展,宝贵的时间却过去了两三小时。
  草草午餐,找了个相近的ACER 4736(LA4494P)的图参考,赫然发现EC PIN110有个来自SB的 PM_SLP_S4# !

  急忙打开LA5521P,在EC PIN110标注的却是压根就被我忽视了的VGATE!

   这个信号来自 VCORE 芯片ISL62651 PIN2的PG00D,还有这等事?很快发现芯片供电只有1.2V,经查是+5VS控制电路中的一颗小电阻R239霉断了,摘一粒100K装上去,触发亮屏。

网友:
一个是INTEL,一个是AMD,你为什么说他们相近呢?而且这两者EC的110脚一点关联都没有,你只是搞错了AMD的时序了。

网友(点评):
看不出关联?事实是由此找到了真相。如此,时序又何用?

网友:
修板的第一关就是用眼睛观察敌情

网友:
AMD芯片组的都是先有VCORE再有总线的

网友:
麻烦 isl6228  和  isl62651  的图能不能发上啊

网友:
观察很重要,都没断了还观察不出来,重点查进水的部位元件,上来就用理论分析,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等你修3年后笔记本,经验比理论重要,你懂的

网友:
高人,楼主的思路一时不能理解。已经是一种境界了。纠结4欧胡变化,一眼看到S4就知道什么问题胃。

网友:
AMD时序不一样

网友:
哦,原来是这种维修思路啊。

网友:
如果是我,也会把VCORE放到最后才修。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天下难事心做易,天下大事细作成。真是这样修电脑也一样。。。。

网友:
有时候靠固有的思维也会绕弯路。

网友:
楼主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技术也称的上高手了,不过楼主还是粗心了点,要是看IO图里面的蓝色字你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HP_SLP_S4#电压不足机器是处在休眠状态,所以CPU和NB电压是没有开启信号的

网友:
哎,一点也看不懂啊。愁

网友:
得先修cpu供电。。。

网友:
这样的主板都修好了,说明你的电路基础学习的不错,加油

网友:
擦亮眼睛,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