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惠普康博V3000 intel集显不触发

楼主(2013-04-23):
接到机器症状为  待机0.005跳变至0.022正常  电源口蓝灯亮  但是过几秒之后充电指示灯闪(没有接电池)  不能触发      客户描述说以前这机器开关不灵  有时候要摁几次才能开机  于是拆机 二话不说干开关
换好了测试    充电指示灯依旧闪烁(没接电池)
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    拔掉cmos电池    放电后接电源   不能自动触发(之前修过这个型号 印象中cmos清空后接电源会自动触发)过几秒依旧是闪电源灯
找出图纸  检查主板

测得开关第二脚没有电压  检查到  R2的1脚有电压 2脚没电压  测试此电阻开路  更换 后   开关接口二脚有高电平  接上开关  OK 正常触发  此机修复

网友:
捡到了!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你发的图根本不没有R21

网友A:
10K的电阻很少见到坏的

网友:
见到了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的电阻很少见到坏的

我看板子键盘下面好像有浸液的痕迹   可能是潮气搞的

网友:
以后接的机器都是这样好修就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此机我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阻也不一定是坏了,可能加焊能好,我修到过类似问题,加焊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