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的“三端稳压管1117”是否损坏

楼主(2013-04-23):
首先1117很烫手 不见得是1117坏了 很有可能是1117后端的负载过重或短路 建议先量1117周围的几个电解电容 看是否短路,1117做为3端稳压芯片 一般用万用表是没法直接测量的 建议用风枪或烙铁焊下来,按照芯片数据表给1117的1脚(图左起第一脚)接地,3脚(图左起3第脚)加+5V直流电源 看1脚和2脚(中间那个脚,通常和上面的散热片相连)是否有3.3V左右电压输出,来判断1117的好坏。

网友:
我也是刚学,大家一齐进步呀!

网友:
没看到图啊,

网友:
补上图片。。。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谢谢

网友A:
看来你对1117不是很了解。
1117有很多种:1117-3.3是输出3.3V,-1.8是输出1.8V,你图上的是-1.5,输出是1.5V,还有不带这个的,必须在参考端做分压为基准,才会有稳压输出!

网友:
不能直接上电测试输出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1117不是很了解。
1117有很多种:1117-3.3是输出3.3V,-1.8是输出1.8V,你图上的是-1.5,输出是1. ...

说的很对,赞同这位的说法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测量

网友(2014-11-28):
学习学习,拆下来能直接量出1117是否好坏吗

网友(2015-12-27):
看不懂>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