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00 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3-04-23):
       dell3400客户反应在别人那里加焊过显卡,现在开机都正常,就是玩游戏自动掉电,不玩游戏可以用很长时间,
        我吧风扇换掉了,用鲁大师监测下温度,cpu温度很正常,主板南北桥集成,压力测试一分钟就掉电而且摸着很烫,无论什么时候主板温度一直是59度,没加焊显卡之前应该不高,希望大神给予指教问题出在哪里,南北桥上是没有散热东西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你摘下来重植不行就换。上家搞过显卡,你跟上家的手尾就是了

网友:
显卡的温度多少呢,有没有加铜片,改常转,或者换导热管

网友:
温控芯片确定是好的把

网友:
建议重整一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