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通病

楼主(2013-04-24):
华硕P5KPL-AM SE 测各电压正常,短接开关脚不触发,电源14脚绿线与地短接能触发正常跑码. 从电源14脚跑线路发现经过CPU座最顶头从外面数进来的第一条通信线从中间断了.补回来上电可触发跑码. 这样的问题已修过十几块,这种也是华硕P5KPL-AM SE的通病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呵呵,这都被你发现了。看来维修要把细心放到第一位啊。

网友:
麻煩po個圖囉~~很想學習一下~~

网友:
记一下,以后留意一下,能有图就跟好了

网友:
意外外伤很正常 其他大多都是腐蚀 你说那个通病 我和2楼的同学意见一致

网友:
板线是烧断的还是人为弄断的啊

网友:
这个很有用,知道这种通病,对维修绝对事半功倍

网友:
图补上来,外面第一条小线是通电源14脚绿线的.都是在这一段断得多,不是人为的,可能是PC板走线材料的问题

网友(2016-07-05):
有用。刚修了一块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发张图片

网友:
这是真的码好使不

网友(2017-07-16):
为什么有的板子就容易断线呢  是做工问题还是什么 我记得联想有一款板子也是容易断线  内存断线

网友:
到底哪根啊,很模糊看不太清楚啊

网友:
外面第一条,也就是电源绿色那条线

网友:
没图看不到   是PS-ON到CPU吗  看不懂啊?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很厉害

网友:
没有图就没有真相啊,虽然故障简单,但也要给大家看看是真相如何!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好模糊..PSON断线吗?

网友:
有些板子很奇怪 断线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