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新手发帖,不懂,求解!!!!

楼主(2013-04-24):
没图片的,文字讲述,今天第一块板是梅捷 SY-P45+    目测外面没有问题,插ATX 待机没问题,  按开关,没反映,问题来了,  看一下这个板的IO  是W83627    查一下IO的图纸,量了基本条件都正常,只有73叫没电压,72脚为5V 高电平,(73脚应该是低电平的呀,不懂。。。)  不管了,换一个IO,还是不触发,  在次量IO,都是一个,还有RSMRST 这个脚没电压,应该是桥的问题,干桥,  重植一下,,呵呵,按开关好了,触发,可是过后又不能触发了,  冒死再做桥,做了之后,没3.3V了,  插电源,1117发烫,以为是1117的问题,换个1117还是一样,  想想再做桥,3.3V又回来了,可是还是不能触发,结束了,求求大侠解把,明天再继续搞一下,不行就不要了。

网友A:
桥被你干死了,再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没有准确判断故障元件之前,盲目更换元件,会得不偿失。

网友:
桥问题,换桥

网友:
换桥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
桥肯定给你干死了,干这么多次,不死也歇菜了!

网友:
没明确确定问题 还是不要随便花芯片比较好

网友:
一个桥能够连续干几次不出问题的机会很少

网友B:
没触发,应该依次查五大待机条件和三大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触发,应该依次查五大待机条件和三大触发条件

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被你干死了,再换一个南桥吧

扔回去,不换了。。

网友C:
修个主板才多少钱,还换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个主板才多少钱,还换桥?

30元啊,,,,板给客户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元啊,,,,板给客户拿了、

请教一下,双敏主板,那个小12V接口,量了一下没阻值,咋搞,  他是上电保护,量一下场管没短路,试一下跳帽也没事,不懂

网友E:
思想很缜密 继续加油  肯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想很缜密 继续加油  肯定能搞定。

大哥,不要坑我了。

网友F: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换个南桥试试

不值得呀,因为修板才30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值得呀,因为修板才30元呀。

这个就要跟客户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元啊,,,,板给客户拿了、

搞不好,拆点芯片下来自己用

网友:
换南桥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