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FD770A彩显老是击穿二次电源管IRFS534A

楼主(2013-04-24):
neso FD770A彩显,显示的画面有点点左右晃动,不久便击穿二次电源管IRFS534A。查外围元器件没问题,换过几次此管,都要击穿。
走投无路了。请求大虾们帮忙指教

网友:
IRFS534A
型号搞错了吧?

升压型场管耐压要求大于200V,电流大于6A。
看看是过压还是过流损坏。

网友:
回去确认下,在上来

网友:
查过了,应该是IRFS634,相当于把金属的IRF634全塑封,参数一样的

网友:
NESO FD770A二次电源的图纸如下

网友:
红圈内的就是二次电源管

网友:
请大虾 们帮下

网友:
大虾们 帮帮忙啊

网友:
不是说过了吗?
如果代换注意耐压、电流,还烧,就是二次电源负载有问题,比如滤波电容、二次稳压、行输出变压器等。
开机时测量一下行电流多少?

网友:
谢谢了,再按照您的思路试试

网友:
楼主看看主电源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减小了。

网友:
检查L404 和 2次推动电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