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FP 570K II针式打印机有时通电

楼主(2013-04-24):
今天接了·一台映美FP 570K II真是打印机   开始客户拿来说不通电 于是在我这里上电的确如上  于是我让客户丢下机器 先回去搞好通知他   当送走客户回来准备拆机维修的时候  通电他莫名其妙的好了   这怪事了 于是我继续用用 过了一段时间 断电在上电  问题又出来了  不通电   头大了  拆开机器后   拿起电源板部分开始测量各个电压  均正常   一开始以为是虚汗于是将能加焊的都加焊了  还是不行  于是拆开驱动板  发现有一个十脚STA475A芯片链接针式排线接头插口的连接线烧黑了  诸位高手  小弟这里没有STA475A芯片的配件 想问下  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其他的  比如某某电容不良  芯片卜良的    希望诸位高手帮我解答下  在此拜谢

网友:
量一下烧黑的地方是否有短路或开路,不行的话飞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