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wrt做中继网桥

楼主(2013-04-24):
一直喜欢耍路由,TOMATO玩双通、3G路由,后来是DD-WRT蹭网,不过一直都没有摆脱一个问题,那就是都是“玩家”,废话少说 ,进入主题中继蹭网:

准备:

我的DD-WRT固件版本(R2):DD-WRT v24-sp2 (07/16/10) mega(至少要 V24 RC5以上)

准备蹭网的主路由(R1):ssid、连接密码

注:如果破解密码请google:bt3 破解wep

1、进入 DD-WRT 控制面板,点主菜单上的 "无线" ,再点 "基本设置"。其中,"无线模式" 设为 中继桥接 , "无线网络模式" (网络选择'混合')、"无线网络名(SSID)" 都必须和主无线路由器设置相同, "感受范围(ACK时序)"、"网络配置" 无需更改 。点 "保存设置"。

2、成功保存后会跳到当前这个页面,接着点 "虚拟接口"选项卡 下的 "添加",然后在出现的 "无线网络名(SSID)" 上设置一个和主无线路由器不同的名称 (也可以设置成一样,官方说这样就可以实现无缝漫游,本人未测试)。下面的 "无线SSID广播" (默认是"启用")、AP独立(默认是"禁用")、"网络配置" (默认是 "已桥接")都无需改动 。点 "保存设置"

3、点主菜单上的 "无线",再点 "无线安全",上半部分的设置要和主无线路由器中的安全设置完全一致,用的是什么安全模式,密码是什么,都要完全一致(因为中继无线路由器要通过这些资料先连到主无线路由器上的,这样才能进行信号中继转发)。下半部分是设置中继无线路由器发出的信号的安全设置,这个可以由你自由选择了,你可以选择一个加密方式和密码,也可以选择不加密。

4、点主菜单上的 "设置",再点 "基本设置",你会发现 "连接类型" 已经是禁用了,确认下面的 "STP" 设置也是 "禁用"。"网络设置" 中的 IP 应该是 192.168.1.18 (设置和主路由在同一个IP段),然后补上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92.168.1.1(主路由的IP地址IP 啦),"本地 DNS": 192.168.1.1  或者四川的DNS61.139.2.69。设置完后点 "保存设置"。

5、点主菜单上的 "安全",再点 "防火墙",把 "SPI 防火墙" 设为 "禁用"。点 "保存设置"。

6、主菜单 "管理",选择 "应用",最后最好还是重起一下

7、测试是否成功

重起路由后搜索无线路由并连接,如果不能获取IP地址者手动设置IP地址,网段与主路由相同,网关为主路由的IP

使用telnet 连接R2  ,ping 主路由IP  如果有返回数据则成功。

网友(2013-09-10):
看看好办法。上网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