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4-24):
一三星T260显示器,有时屏和指示灯一起闪,有时候不闪,我觉得这个比较头痛,各位大哥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
楼主描述有些模糊,可以详细点吗  有时不闪是指什么不闪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我分析此故障是电源板保护了,当PWM的FB检测到反馈电压不正常时关断电压输出,当PWM再次输出的时候FB又检测到反馈电压不正常时关断电压输出,就产生反复开启关闭,屏闪的时候你测下电压有没有跳变!拔掉按键板看看,有的按键漏电也会是这样!

网友:
感觉好像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保护了,主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按键啊,我修过两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屏和指示灯一起闪大多是电源有问题,量电压有无跳变!

网友:
三星t系列好像按钮有通病 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呵呵你说清楚点啊。电源正常吗?

网友:
亮亮电压正常吗  正常的话 不插按键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