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BENQ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今天收天一台15寸明基液晶,问题是开机指示灯不亮,心想现在又不是雷阵雨季节,肯定是保险丝爆了,三下五除二拆机,检查一下,保险丝好的,测量大电容,电压307V,正常,再找12V,测量结果是11.3V,也算正常,再找5V,只测到了3.2V,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不够了,换12V5V的滤波电容!更多技术问题去“IFIX爱修网”提问!

网友:
两路都低,查一下电源部分吧!

网友A:
把5V 12V的滤波电容换掉,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5V 12V的滤波电容换掉,再看看

换了,还是不行,变压器输出脚只有3。2V,可是已经换了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不行,变压器输出脚只有3。2V,可是已经换了变压器了

这电压应该是测后级的电感或电容正极才对吧

网友:
听你一说就5V不正常呢,主要检查一下5V和12V电容呢,坏的很多

网友:
查查反馈电路部分吧。光耦 TL431

网友:
电源次级的5V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检查代换看是否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电容 管 子

网友:
查反馈吧!!!

网友:
查电压反馈的光耦和431。

网友:
有的电源就是12v,3v的。你看看驱动板要求电压是多少。

网友:
换光耦 和开关管试试

网友:
    咳咳     能先换按键么。。。。

网友:
明基15寸17寸大体就两种问题:按键因长时间不用,,失灵或者短路了,导致开不了机,,(每次都要按开关键才能开机的。)另就是高压板,4个5706,,很容易坏。。。。电容的问题还是少。。。更别说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2013-05-26):
遇到一台换了开关还是不行 !哎,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