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掉电维修

楼主(2013-04-24):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7A
板      号 :KL9MB6F1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此机器是进水机器,又是二修机,主板屏线接口和开关板接口严重腐蚀,有被上家清洗的痕迹,还好清理的不错 。整体测量,VIN和各路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未发现短路现象,所以可以直接上电。裸板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4A,正常。测3VPCU和5VPCU正常,CN5的2PIN是触发脚NBSWON#,有3.3V电压,这说明EC待机条件已经满足。
       按下开关,NBSWON#有低电平跳变,电流从0.004跳到0.28瞬间掉到0.004,只有1秒时间。再次按开关,还是瞬间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基本可以排除供电短路,应该缺少电压或者PG信号。在触发瞬间,测量1.8V、1.5V、1.05V等电压瞬间都能出来,唯有+VCC_CORE不出电压。测量CPU供电芯片PU11的工作条件,除了7脚VR_ON低电平外,其他基本正常。VR_ON为高电平时芯片才能开启,7脚低电平,那就是SHDN不正常。

       SHDN是VRON、HWPG、SYS_SHDN#三个信号的汇总,肯定是某个信号拉低了。测量HWPG开机瞬间无高电平,高电平才对的。HWPG是各路供电PG的汇总,通过电阻上拉到3V,量下对地阻值吧。果然,对地阻值只有3欧左右!难怪!参考图纸,与HWPG相连的电源芯片,有PU7的11脚、PU8的11脚、PU5的1脚、PU10的11脚......等,还有EC的124脚。这么多芯片相连,要是逐个挑起每个芯片对应脚,不免有点麻烦。回头一想,既然是短路,就可以用“烧鸡”法了。HWPG既然是上拉到3V,就可以3V加电的,就这样干!

       找个HWPG的测试点焊出根线,把电源调到1V,电流往小调,上电,电流0.2A左右。0.2A的电流不足以使元件温度很明显,遂逐渐升高电压,当电压3V,电流0.65A时,电压不能再升高了,然后用手摸有关的芯片。当摸到PU5时,发现有点烫,罪魁祸首终于原形毕露啦......PU5是1.5V转1.1V的线性稳压芯片,二话不说,先干了它!拆除PU5,SHDN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UP0104PSU8,6脚的1.1V出来了,电流经过几次跳变,LENOVO在屏幕上出现,维告告捷!

网友:
进水加2修,楼主功力深厚,遇到拆件的更麻烦

网友A:
楼主介绍的真详细啊。图文并茂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二修机要看上家的人品了,他随便动点手脚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还不错哦分析 到位

网友:
楼主能够简单明了用“烤鸡”解决说明功力不错,顶一个。

网友:
不错,理论、动手都很不错。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   你太厉害了   功力   很猛啊

网友B:
更换UP0104PSU8 没有看懂这里  不是PU5 坏了的嘛、? 新手 希望楼主解释哈?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UP0104PSU8 没有看懂这里  不是PU5 坏了的嘛、? 新手 希望楼主解释哈? 谢谢

PU5芯片的型号是UP0104PSU8

网友D:
烧鸡打发确实很好呀 哈哈

网友:
基地里来的人,都是牛人,值得去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清楚,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5芯片的型号是UP0104PSU8

谢谢了 我理解能力差了 呵呵

网友E:
楼主不错 烧机过程很有启发 我一般直接调高电压 以后还是要一点一点来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能让我这样的新手看得懂

网友:
不错哦,二修进水机都让你这么简单地搞定了,水平高啊

网友:
学习烧机法了,谢谢

网友F:
请问楼主:图纸上PD10、PD11、PR66旁边都有一个雪花图标,不知这三个元件在板子是否安装了?

网友G:
一个缺供电的修起来咋就这么麻烦,神舟f1400,cq40的也是少供电,几分钟就修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掉电后一般还有电流

网友:
而且这三个元件标号旁边都有“NC",表示”不连接“,不知主板上是否连接了?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三个元件未安装,那HWPG、SYS_SHDN#这两个信号与SHDN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的真详细啊。图文并茂啊。。向楼主学习

确实是很详细的,适合新手阅读,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UP0104PSU8 没有看懂这里  不是PU5 坏了的嘛、? 新手 希望楼主解释哈? 谢谢

这位楼主没有看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打发确实很好呀 哈哈

“把电源调到1V,电流往小调,上电,电流0.2A左右。0.2A的电流不足以使元件温度很明显,遂逐渐升高电压,当电压3V,电流0.65A时,电压不能再升高了,”,楼主用得相当安全可靠,否则烧机大法也可能烧出大问题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图纸上PD10、PD11、PR66旁边都有一个雪花图标,不知这三个元件在板子是否安装了?

只记得PR66是安装了的,发现PU11的7脚阻值异常,首先测量的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缺供电的修起来咋就这么麻烦,神舟f1400,cq40的也是少供电,几分钟就修好了

说的不错,这些小问题对于你们经验丰富的师傅来说是小菜一碟的,但我是2012年11月份才接触笔记本维修,起初只是逛论坛学点东西,才报了讯维远程培训,刚历时5个月的维修生涯,对我来说已经不错了

网友H:
PU5是什么芯片啊,师傅,能讲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PU5是什么芯片啊,师傅,能讲下吗

+1.5V转+1.1V的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有回路的就可以用烧鸡法。又学的了一招。

网友:
对地阻值那多少可以认为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错 烧机过程很有启发 我一般直接调高电压 以后还是要一点一点来

是啊,电击法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如果操作不当,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记得PR66是安装了的,发现PU11的7脚阻值异常,首先测量的HWPG

PR66实际上是一个0欧的电阻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记得PR66是安装了的,发现PU11的7脚阻值异常,首先测量的HWPG

楼主发现PU11的7脚为低电平时,首先测了7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3欧,然后发现PR66是个0欧电阻,于是测HWPG的对地阻值,当然同样为3欧,最后测得HWPG开机瞬间无高电平,是这样的检测过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记得PR66是安装了的,发现PU11的7脚阻值异常,首先测量的HWPG

如果0欧的PR66已安装,楼主在烧机之前将PR66拆掉没有然后再测HWPG的对地阻值从而可首先将PU11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缺供电的修起来咋就这么麻烦,神舟f1400,cq40的也是少供电,几分钟就修好了

几分钟就修好 了,太神奇了吧

网友: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7A
板      号 :KL9MB6F1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此机器是进水机器,又是二修机,主板屏线接口和开关板接口严重腐蚀,有被上家清洗的痕迹,还好清理的不错 。整体测量,VIN和各路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未发现短路现象,所以可以直接上电。裸板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4A,正常。测3VPCU和5VPCU正常,CN5的2PIN是触发脚NBSWON#,有3.3V电压,这说明EC待机条件已经满足。
       按下开关,NBSWON#有低电平跳变,电流从0.004跳到0.28瞬间掉到0.004,只有1秒时间。再次按开关,还是瞬间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基本可以排除供电短路,应该缺少电压或者PG信号。在触发瞬间,测量1.8V、1.5V、1.05V等电压瞬间都能出来,唯有+VCC_CORE不出电压。测量CPU供电芯片PU11的工作条件,除了7脚VR_ON低电平外,其他基本正常。VR_ON为高电平时芯片才能开启,7脚低电平,那就是SHDN不正常。

       SHDN是VRON、HWPG、SYS_SHDN#三个信号的汇总,肯定是某个信号拉低了。测量HWPG开机瞬间无高电平,高电平才对的。HWPG是各路供电PG的汇总,通过电阻上拉到3V,量下对地阻值吧。果然,对地阻值只有3欧左右!难怪!参考图纸,与HWPG相连的电源芯片,有PU7的11脚、PU8的11脚、PU5的1脚、PU10的11脚......等,还有EC的124脚。这么多芯片相连,要是逐个挑起每个芯片对应脚,不免有点麻烦。回头一想,既然是短路,就可以用“烧鸡”法了。HWPG既然是上拉到3V,就可以3V加电的,就这样干!

       找个HWPG的测试点焊出根线,把电源调到1V,电流往小调,上电,电流0.2A左右。0.2A的电流不足以使元件温度很明显,遂逐渐升高电压,当电压3V,电流0.65A时,电压不能再升高了,然后用手摸有关的芯片。当摸到PU5时,发现有点烫,罪魁祸首终于原形毕露啦......PU5是1.5V转1.1V的线性稳压芯片,二话不说,先干了它!拆除PU5,SHDN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UP0104PSU8,6脚的1.1V出来了,电流经过几次跳变,LENOVO在屏幕上出现,维告告捷!

 会员1107372300鑫豆2025-12-23 21:06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简单易懂  要是有个实物图就更适合我们这些新手了

网友:
楼主 真是熟练  强悍

网友:
楼主你的这份图纸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2013-05-24):
LZ能上传一下图纸吗
INTER的

网友:
楼主,掉电后可再次触发,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供电短路,怎么理解?

网友:
思路不错,还好上家是个好人。。没动过什么手脚地说。。做人就要这样才对,不能你修不好也不让别人修好。除非是你能修好,客户不修的动动手脚还差不多。

网友:
烧机法用的很好,可以快速找到故障。佩服。

网友:
迅维的学员都这么厉害?

网友:
PU5这个芯片不好找哦,只能从料板上拆,才可以,想定,买不到的。

网友:
这样烧鸡也可以呀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放图啊,站里下的有密码打不开

网友:
看的也学的一点,嘿嘿

网友(2013-07-16):
二修机也不怎么样啊  故障点少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电路很犀利啊

网友:
其实早就应该直接飞个电源头子出来 直接接3伏电感烧

网友:
二修进水机都让搞定了,水平高啊

网友:
我终于有点明白怎么烧鸡啦!!!原来得先找到问题 才能把鸡烧的 要不鸡烧不熟!!!

网友:
图纸,图纸 有没有啊 l撸主,感激不尽啦

网友:
进水加二修,一不小心就挂了 !

网友:
我是个菜鸟。前几天遇到个SONY 5G2T也是这样。待机条件有。后面就没思路了。早看倒这个贴子就好了。

网友(2013-08-22):
菜鸟学习,多谢LZ

网友:
楼主好功夫,向你学习!!

网友I:
请问楼主  你说的那个{  找个HWPG的测试点  }在哪找  麻烦你具体的说明一下   我以前也修过同样的短路现象   可就是不会像你一样怎么快速的找到故障点所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  你说的那个{  找个HWPG的测试点  }在哪找  麻烦你具体的说明一下   我以前也修过同样的短路现象  ...

看图纸,与HWPG相连的任何一个点都行

网友: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一般短路到什么程度才能用烧鸡大法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学习

网友(2014-08-14):
分析的很好,不错哦,二修进水机都让你这么简单地搞定了,水平高啊

网友:
超好的逻辑分析啊

网友:
受教了,很厉害

网友:
PG信号短路的很少见到,楼主也算是捡到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老大一对问题的时候会看不下去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我的这台进水机,自己没整好,送修也没整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进水的大多数反修的比较多.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3-08-28):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与HWPG相连的任何一个点都行
也就是说 只能一个一个的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