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硕G31X-L”大家有修过这样状况吗?

楼主(2013-04-24):
这是一块G31X-L,内存CPU电压正常,IO换过,声卡、网卡取过、因集成CPU不能换CPU试,检测电压正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大家有修过这样的状况吗?还是什么问题?
由于是 这种板较少   没 BIOS  ,但我我读了一遍  又写进去也无果!
          跪求高手 !

网友:
自己先顶起                !!  在此 感谢各位多多参与

网友:
我也帮你顶下,没见过这样的主板,什么故障?

网友:
大多数CPU出问题的多啊

网友A:
山寨板,也不知道你什么故障,全板供电正常有复位不跑码的这种板建议上BGA加焊下CPU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就标题来说不知所云,此类板截cpu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板,也不知道你什么故障,全板供电正常有复位不跑码的这种板建议上BGA加焊下CPU

三口  明天试试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叫我们怎么帮你? 你说电压正常 那各个供电电压均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