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进水 小修一例

楼主(2013-04-24):
dell  1014

gm45+82801ibm

图纸论坛多的是

板子拿出来后没有明显进水和腐蚀痕迹

心想捡了大便宜

先上BGA烘一下再说    恒温100    5分钟后

拿下来简单测了下各路供电L   没有发现短路

上电

电流只到0.23  过十几秒掉电    u、 内存都在上面呀

看来还真有问题

再次上电  测量发现各路供电都有

接着就测了IMVP_PWRGD    看图

很明显该信号是由3.3run上拉

现在只有1.6v   明显不对

查3.3run转换管

g级电压为0

g级受控于pq9

简单分析下该电路    高手绕道

pq9a 2脚收到RUN_ON 3.3v  拉低+5V_ALW2    从而使pq9b  5脚为低电平  截止

+15V_ALW经过 pr68降压后给pq10  g级一个高电平    3.3sus→→→3.3run

直接测run-on    有3.3

pr68  1脚有9v电压   2脚电压为0

断电测阻值   无穷    正常为1k

找了个1k电阻   换上

上电亮机

望高手拍砖o

网友:
进水坏这些个小电阻,没有图还真烦人,楼主思路果断明快,赞一个

网友:
思路最重要,LZ不错

网友:
来张实图更好看

网友:
进水最烦的就是小电阻坏的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细心。很多都是电阻坏的。

网友:
楼主  你思想真谨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