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小U盘变身最强大路由器

楼主(2013-04-24):
闲置小U盘变身最强大路由器~!
一些鸡肋般的小容量U盘,用起来嫌容量太少,丢了好像又觉得太可惜。不过现在将它进行一番小改造后,配合我们的电脑,就能得到一台强大的路由器,不仅省了买路由的钱,而且这台路由器在市面上基本买不到!

  DD-WRT简介

  我们平常使用的每一台路由器设备,都有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OS,用于对路由设备进行各种功能设置和管理。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升级路由器固件,就是升级刷新路由设备中的操作系统,以使路由设备的功能更加强大。

  DD-WRT算是一个Linux操作系统,但实质上就是一个第三方的路由器固件。它的路由和网络管理功能非常的强大,被广泛的应用于Linksys WRT54G/GS/GL,或其他基于Broadcom参考设计的802.11g无线路由器上。可以将DD-WRT刷新到所支持的路由器设备上,以便让路由器的功能更加强大。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DD-WRT独立运行于一台电脑上,只要提供相应的硬件,就可以让电脑实现路由器的功能!

  硬件准备

  只要一个闲置不用的小优盘就足够了,当然这个优盘是无法单独作为路由器使用的。不过它可以作为一个超小巧的服务器,随身携带,配合各种不同的电脑来使用。同时,为整机追加一张网卡或是一个集线器也是必要的。

  安装DD-WRT x86版

  现在,要为U盘“刷”上路由固件DD-WRT了。一般来说,要刷固件当然得有硬件设备了,这里要刷路由固件,按常理来说,是要将固件刷在路由器上的。不过这里我们是直接将固件刷新到U盘里。DD-WRT的容量只有11MB左右,老旧的U盘大多拥有16MB到128MB左右的空间,绝对够用了,这里我们以在一个64MB的U盘上刷固件为例:

  DD-WRT X86版的“dd-wrt-public-vga.image(硬盘/存储卡安装镜像文件)”和“physdiskwrite 0.5.1(路由器IMG写盘工具)”,并解压到同一文件夹中,打开CMD命令提示符窗口,进入程序所在文件夹中。执行如下命令:“physdiskwrite.exe-u dd-wrt_public_vga.image”,程序会自动检测当前系统中的硬盘及移动存储设备,并显示出所有存储设备的序号及相关参数。详细查看“Information for\\.\.PhysicalDrive*”信息,确认老机U盘的序号,其中“PhysicalDrive*”就是指定显示硬盘和U盘设备序号的。一般来说,如果机器上只有一个硬盘,那么接上的U盘序号就为“PhysicalDrive1”;如果新机有两块硬盘,则老机U盘序号就为“PhysicalDrire2”,以此类推。

  程序提示“Which disk do you want to write?”,即是要求输入目标U盘的序号,注意不要选错了,否则U盘里所数据都将被覆盖。输入U盘序号后回车,屏幕提示,确认是否正确,是否真的写入,当然选Y,几秒钟后,路由器固件就被写入老机的U盘中了,最后提示“11534336/11534336 bytes written in total”,表示写入成功。

  小提示:“physdiskwrite.exe-u dd-wrt_public.vga.image”命令中的“-u”参数,主要是在目标硬盘或U盘大于800MB时使用,如果老盘比较小,低于800MB,或者使用的是CF卡之类的,可以去掉此参数。

  设置路由器

  将U盘接到电脑上,并为两张网卡都插上网线,开机启动,用刚才刷入DD-WRT的U盘引导系统。启动后,可以看到刚才刷入的DD-WRT接管了系统引导,引导入Linux系统。系统引导后,DD-WRT会自动检测网络环境和硬盘设备,并自动进行网络设置,开始提供路由服务。

  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的默认IP地址

网友:
继续啊、、、、、、、等待中。

网友:
你算过没有,是买一台电脑贵,还是买一个路由器贵,24小时开,电脑还费电,你这正宗是拿千里马当牛使唤。不过研究一下是可以的,无实际价值。

网友:
做AP信号转发的话还是用低耗电量的电脑安装软路由软件合适

网友:
电脑功耗再低也要几十W,和路由器还是无法比拟的。还是那句话,研究研究是可以的,高端用户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企业,网吧),普通用户恐怕不会这么玩的。(除了发烧友)

网友:
做研究、试验可以。因为一个单独的路由器现在也不贵

网友:
没算经济账!

网友:
还要开台电脑,好麻烦。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路由哦,当然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