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神舟F4320无CPU供电

楼主(2013-04-24):
神舟F4320无CPU供电,SIS芯片组集显,板号:V30SIX,上家修过没有修好,CPU供电是OZ8291,vin 19V,vdda 5v,VR-ON 3.3v,BST 5v,条件包VID都满足,换二个芯片都不行,但把BST升压电容PC529换一个,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用了四次就回到原故障,必需重新换哪升压电容,经测外围电阻阻值没有异常,请问是不是其它电容漏电,还是SIS北桥671有问题,无思路.

网友:
换BST电容能开机正常,说明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不开机时示波器测开机瞬间G极是否有方波,有的话查外围,没有的话就换IC。

网友:
另外在不能开机正常时:使能信号是否持续。。。。。

网友:
无示波器,使能信号是不是VR-ON,在无CPU供电时,这个信号正常.

网友:
对啊,上次你是说换BST就能用一次对不?那么如果排除外围故障,比如:CPU供电的电容就容易失效等。最后才考虑换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