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跪求内存上电容型号

楼主(2013-04-24):
如图 跪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找相同颜色的相同大小的电容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很急 高手们 帮帮忙,如果那一排电容掉了一个或几个 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
不要也可以亮的 找个坏的内存上拆下来

网友:
才512 有够穷的啊

网友:
去坏内存上弄几个电容

网友:
坏的上边摘 颜色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修现在的内存没有bga设备能搞么

网友:
规格一样就好了

网友:
不换上去会不过内存的,我上次也是金士顿的内存旁边掉了换个小电容结果就不过内存了然后在坏的硬盘上找了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换上去,试机OK 能过内存了 代换原则大小颜色一样就行

网友:
找几个大小颜色和旁边还在的差不多的就行了,电容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大小一样,颜色一致就行

网友:
找个电容表量一下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