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黑屏

楼主(2013-04-24):
这个显示器是分辨率1440*900黑屏,比这分辨率小的就正常不黑屏。是程序问题吗?论坛上有帖子说是刷下程序就好了。这款机器可以直接用VGA刷写程序不?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这个程序哪里有?

网友:
没有,楼主弄好没?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300V电放不掉

网友:
程序不好找啊。不行就换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一遍帖子,说是VGA右上边2个M7A的三极管(也有人说是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发烫,明天找个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VGA的那个板卡的问题。具体是哪里坏我不得而知,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上的Q110和Q111有没有问题

网友A:
Q110很烫手啊,M7A的,网上说M2A或JA能代换,但这2个我都找不到耶,可以用H2A的代换不,这个是不是PNP的三极管啊?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10很烫手啊,M7A的,网上说M2A或JA能代换,但这2个我都找不到耶,可以用H2A的代换不,这个是不是PNP的三 ...

换个大点的pnp三极管就行

网友:
程序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点的pnp三极管就行

我换了,现在却不显示了电源灯黄色黑屏

网友B:
三极管极性弄错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极性弄错了没有

没有啊,是PNP的嘛,我又换了一个,现在亮机了有显示,但还是一样发烫呢,是不是2个都要换呢,有一个不烫,有一个发烫,把发热那个换了还是一样烫手
三极管c极电压 1.81      b极电压  2.42 另一个M7A的b极是2.63     e极是3.3。电压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点的pnp三极管就行

我又换了一个,开机能显示,但还是发烫  三极管b极是2.54 另一个是2.64      c极电压1.8   e极是3.3电压值正常吗?
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不插VGA线都是绿色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黄色灯才对,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用H2A代换后,用了有半年,现在的现象是开机可以用几分钟,就黑了,以前不坏的找不到了,不知是啥型号,在别的板上找个换上开机显ACER一闪就黑一直重复?请求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