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3-04-24):
无pwrbtn短接IO 如果使用强制关机能用多久?
强制关机

网友:
正常使用不坏,但是知道那坏了最好换上,避免以后扩大故障

网友:
这种做法在某些板上并不适用,通常来说,知道哪里损坏还是换件维修,修好再来用才能安心啊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还真没试验过,

网友:
不知所云,都知道问题解决问题还不是在举手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