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30B供电正常开机不显

楼主(2013-04-24):
本人一台3年前笔记本电脑,优雅130B,测供电二极管端输出18.9V左右【标准值19V】,相邻两大电感分别为5.05V和3.3V,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232基本正常(参照该芯片管脚定义),开机后靠近电池接口下的三大电感电压分别为1.8V,0.9V和1.0左右,北桥和南桥均能测到电压,开机时间稍长,北桥有温度(当然不是特高),CPU温度感觉没变化。南桥好象也没反应。
开机电源打开后,电源指示灯会亮,可看到风扇转动,但一会儿就停了,无显示,无声音,硬盘指示灯不亮。各位大虾,不知道这是啥缘故?我该如何下手?

网友(2013-12-13):
楼主修好没有  我碰到一个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12-03):
楼主这个本后来怎么修好的啊?貌似很久了啊。

网友A(2016-06-26):
有一台,电流跑0.43,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电流跑0.43,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2016-09-18):
我这有一台跑到0.38不动,无跳变,CPU加焊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供电 时钟 PG 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