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没有声音~

楼主(2013-04-24):
一台DELL台式机 没有声音 插上耳机也没有 由下角有音量控制小图标 是不是声卡坏了? 插上USE声卡可以用

网友:
你会维修的话,看看声卡芯片虚焊没,如果不会的话,买个pci声卡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驱动程序不对!!!看声卡芯片的型号找驱动,最好去DELL官网去找!!!

网友:
dell的电脑驱动很怪的,自己先卸载原先的声卡驱动程序,然后去dell官网输入你的快速服务编号下载对应的驱动程序;如果还不行,就考虑更换声卡IC或者增加pci声卡

网友:
插PCI声卡,方便快捷。。。

网友:
PCI吧,简单快捷也不贵

网友:
戴尔的机器最好用戴尔官网的驱动,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