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的机器,装win7老是装不上

楼主(2013-04-24):
win7装一半总是蓝屏,到底怎么回事。说过许多版本的win7了,也排除了内存问题。

网友:
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老古董了 直接扔了吧 越远越好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感觉

网友:
我遇到过,大部分是硬盘的问题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个日立的500G,就是不能装WIN7,XP没问题

网友:
你用Ghost版的Windows7也不行吗??

网友:
不行,ghost完启动后蓝屏。

网友:
拿到别的机子重新分区,再装试试

网友:
跟分区都没关系,

网友:
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象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