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7打印报错该文档未能打印

楼主(2013-04-24):
m1007打印报错该文档未能打印,在另一台电脑上重装驱动这些的还是一样的提示,有说是主板有问题,不知是不是,驱动安装一切正常,也能正确认打印机,连续开关机盖5次可以打自检页正常

网友:
通讯线检查了 ,打印机端口是正确的?别把USB接口的选成LPT接口的了.如果端口哪里USB端口有好几个那就一个一个试吧 .先不要考虑主板问题,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那些都没问题,都修电脑多年了,那些问题就不用再说了

网友:
看一下打印机的状态。有一些暂停使用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吧,主板的话认不到硬件的,不可能还能联机打

网友:
电脑和软件及操作的原因可以排除(这个不用讨论),维修电脑多年这个可以忽略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