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有复位,不跑码,CPU热。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楼主(2013-04-24):
有复位,不跑码,CPU热。开电几秒断电后一下又自动重起,重起后10多秒又断电,又重起。 内存供电 1.8v ,CPU供电1.11v,桥供电 1.11V.    拨4PIN后不掉电,不上U不掉电。CPU电源管理芯片DP3290 EN=1.05v gp=3.3v vcc=0.5V  请老师帮指点一下

网友:
那说明负载带不起呀 查查反馈回路

网友:
莫非有短路

网友:
775 针的 CPU 上Q8200,准备等顾客拿一块好的同样的板来测一下。

网友:
反馈电路也会这样的啊
手上有一块明天试试看是 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