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电流1.3A 不亮

楼主(2013-04-24):
刚才一客户拿来台华硕笔记本  型号:A43S    说是在其他地方换过电源口就成这样了   去掉电池上流表  待机0.02正常   开机电流跑到1.3A不动了  屏不亮   关机不管他 还自动上电  到1.3A还是不亮   测内存、桥、显卡、CPU供电正常   就是不亮机  就换了一个电源口  不会把显卡弄坏啊    怀疑是不是BIOS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4-25 13:36):
昨天晚上  我下了一个版号:K43SJ的BIOS 刷上去  不自动上电了 看电流1.3A跳到1.5多  但接屏还是不亮   在开机电流可以上到1.6  不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   外接也不亮

补充内容 (2013-4-25 13:37):
谁有A43S  版号:K43SV  REV。4.1的原机BIOS   麻烦传一份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4-26 18:19):
    找朋友借了个检测卡 插上    电流跑到  1.25A   检测卡不跑码

网友:
确定不是屏的问题就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虚焊了,上BGA补一点就OK,刚修好一台

网友:
和楼主一起等结果  学习

网友:
干显卡噻,不然就重新刷一个BIOS

网友(2013-06-19):
气死我了,行业拿来个本说电源口松动,叫我给焊焊,我点了下没点亮因为口接触不良我就没管,直接拆了,一看真是电源口那段了,我给焊上了,一开机电流1A多点补亮,我就动了动口问题这么大?求救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这情况维修需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