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M1330无线网搜不到

楼主(2013-04-24):
开关板坏了,把无线开关连的电阻去掉就好了,但无法控制开关 估计是开关键坏了 接上那个电阻电压就被拉成0.8 原来应该是3。3开启
无线网

网友:
后面有微短路把电压拉低了,看图纸找后面的东西嘛把有可能引起的原件拆了量那个电阻后端对地阻值和没拆之前有变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