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 显示双影右边不显示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4-24):
联想天逸F31 显示双影右边不显示求高手帮忙

网友:
通病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PCI总线,北桥与显卡连接线    大部分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嘛,重新植球或是换个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慢慢查

网友:
直接搞显卡,通病的!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嘛   要是不放心就拿风枪吹吹

网友:
很多人为认识是屏吧。这种现象修的都是显卡好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个屏测试运行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显卡吧,直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
先换个屏 不行就加旱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改良卡吧,以前顾客送来的时候是黑屏加焊以后就和你同样的状况了换了改良卡问题解决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显卡问题好像还没看到过这样的

网友:
你是来赚经验的吧,明显显卡门的事。

网友:
同意楼上的,估计是来赚经验的

网友:
显卡,屏线

网友:
还是先换屏试试,再换显卡

网友:
天逸F31这是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换个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花屏,屏线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CW4的板吧?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这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给我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