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不开机

楼主(2013-04-24):
开机电流0.01-0.03 不懂了 不开机 大侠遇到过么???
不开机

网友:
你好,你写的故障是不是正常待机下的电流呀!

网友:
这应该是哪里小短路了吧。我刚修好一台神舟的机器。待机0.02触发跳的0.04 掉回0.01 万用变拿起来乱测了一下一个电容。既然一触既中。

网友:
拆出来量下待机这正常不,正常再看开机信号EC给南桥的和南桥给EC的都正常不,再确定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断线了 1.8v没出来 南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