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G 瀚士奇 28寸 HG281D 液晶显示器 黑屏维修 【求转正】

楼主(2013-04-24):
HG281D 28寸液晶显示器 黑屏故障是 较普遍发生的故障。

现象是:屏幕下部出现明显的水波纹,亮度越高越明显,后期时不时出现黑屏现象,黑屏时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低分辨率时显示正常。这是比较明显的驱动电路故障。

淘宝上HG281D 的驱动板一块要卖到150元。

实际上,该驱动板的设计存在一定不合理性。普通的16V 100uF 电容距离高热量的功率管太近,而电容的质量又不过关,3年后,电容容量下降成为普遍问题。

解决办法:
用更优质的电容更换功率管附近的两个矮胖的16V 100uF 小电容,可以用50V 100uF 的电容代替。花费只需要不到10元。

更换装好后屏幕亮丽如新。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还有很多款机器偶尔可以开机偶尔不开机也是这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楼主怎么查到的?

网友:
高分高频出现故障,低分低频故障消失,一定是电容问题。仔细观察没有爆浆开裂的电容,只能找到高热元件旁边的电容拆下测量,发现明显与标称不符,试着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要混上正式的真不容易

网友(2014-11-10):
电容更换了不行!

网友(2014-12-22):
谢谢了 刚修好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 我还得16V 220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先换上试试

网友(2015-04-20):
我也是这个故障,用了楼主的方法,修好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