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外接一切正常

楼主(2013-04-24):
联想Z360
笔记本
,摔了,外接显示OK。
查找排线座 LCD_VDD OK +3V OK,数据,时钟全有。
没办法,找到DISP_ON也有,屏幕换了,排线换了。愁死了,求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看看显卡有问题没,Z360是512独显的吧

网友:
显卡是N11M-GE2-S-B1 我还没来得及看,不行我就刮板层,看看跟排线座通不通吧,,愁人

网友:
摔过的机器可能是显卡脱焊了吧

网友:
已经加焊了没从新值球,但是显卡已经戳动了。。。。悲剧啊

网友:
顺便补充下,我的BGA,是讯维*****FT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啊,搞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