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上电保护!!

楼主(2013-04-24):
  主板型号是UG41MX   外观什么都没问题,  也有待机电压,  按开关,瞬间掉电,应该是保护,把12V就好饿了,按照以前的修法,是量一下CPU附近的场管,,可是量了都有阻值    可是12V  没有阻值,  跳帽也是没有问题的,请问怎么修复,没思路。。。。。。。

网友:
不要沉沦了啊

网友:
顶起来   啊啊啊啊啊

网友:
快点来人啊,救火啦。。。。。。

网友:
小12V短路如果确定了 比较好弄 管没问题的话 就找电容啊

网友:
场管击穿或者IC损坏。

网友A:
如果场效应管仔细检测没有短路的话,检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或者场效应管旁边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有些主板atx12v和cpu供电的4pin12v是相连的,如果其他电路短路也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场效应管仔细检测没有短路的话,检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或者场效应管旁边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 ...

嗯,看来要好好的琢磨一下

网友:
确保没有短路就压下桥看 桥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测各大供电阻值

网友:
查一下  CPU 12V 管子短不短路  和 CPU管理片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短路的      具体吗  楼上回答了

网友:
我碰过,是电源问题,你确定不是电源问题?主板cpu供电贴片电容那么多怎么知道好坏?无穷阻值是好点把?,建议你从芯片检测起。修好了共享下。

网友:
小4不短路,的话那你就把管理芯片的VRMPG 给断开看看掉不掉,要是不掉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板子以修复,问题的两个不起眼的小贴片电容。。。。。。。。。。。。。。。。。。。。。在MOS管的里面,中间,

网友:
一般都是12V 跟CPU电压短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