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5 BM5911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3-04-24):
测量EC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不发出跳变给南桥 之后换南桥好了。虽然没有查到具体的 ,但是这个鸟机器至少搞定了,给大家做个参考吧,还有就是这个南桥黑胶不是很多
不触发

网友:
修机器就这样吧,能好和是王道,具体什么信号什么的还真心不可能全懂

网友:
不是说EC不发出跳变给南桥,故障应该是南桥损坏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很奇怪的事,应该是EC的故障,你修南桥,居然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