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X3开机闪一下死机

楼主(2013-04-24):
华硕M5A78L LX3开机跑码到最后为 2A 37 38 85,在显示38时可以显示LOGO,然后马上显示无讯号,诊断卡代码停在85,死机,不能强制关机,不能复位,刷BIOS也没有用,有哪位高手碰到此情况,请告诉一声!!!

网友:
把外设拆掉可以吗
或是进BIOS软关掉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就死了,进不了BIOS

最小系统法一样,集显和独显都一样

网友:
在死机的时候测cpu下管d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用示波器检测内存和桥供电的下管d极,会有一个双杠波,如果没有,换掉对应的控制芯片就可以了